CMOS器件和TTL器件可以互联吗

楼主(2009-07-07):
我用74HC4538制造一个1S的脉冲连接差4553的LE段,用于计数1S内有多少个脉冲。但是前者是CMOS器件后者是TTL器件,请问前辈们可以这么用吗?

网友A:
电源电压相同时

可以

网友B:
4553不也是cmos器件吗?

网友C:
行啊

行啊

网友D(2009-08-08):
可以的。相同供电电压的CMOS器件驱动TTL器件,电平匹配,数据能可靠地传输

网友E:
我同意5楼,楼主你用用看看怎么样,别忘了跟大家分享

网友F:
CMOS驱动TTL可以,反之不可靠。

网友E:
我有点怀疑?

网友G:
输入输出电阻不匹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