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为啥不能电压跟随呢?

楼主(2009-07-07):
实测了不对,然后模拟了一下,结果也不对,奇怪。。。
错在哪里了呢?如何可以实现跟随呢?谢谢!

楼主:
模拟结果如下图

网友A:
信号频率太高了,运放速度跟不上吧

网友B:
好象没错吧

±5V

楼主:
红色的是输入的。。。。

绿色的是输出的。。。

我实际选用的是AD829,压摆率还是很高的,结果和这个类似。

我还实际用LF353搭了一个,也是类似的结果,这是怎么回事呢?总不会是每次都弄错什么吧。。。。

楼主:
真的是模拟频率太高了

降低频率后模拟结果就正确了,741实测的结果发现芯片坏了,换了一片就对了。

原先的AD829我也再用新的芯片试试吧。。。不过库存不多了=.=

难道说是由于使用万用表对输出的测量导致了芯片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