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这些端口为什么要跳过去?

楼主(2009-07-14):
一个很简单的键盘扫描程序中的一段端口初始化子程序:
void port_init (void)
{
   P0SKIP    = 0xFF;
   P1SKIP    = 0xFF;              //跳过前面I/O端口
   XBR1      = 0x44;              // 使能交叉开关,CEX0,连到P2.2
   P2MDOUT  |= 0x50;              // 使能P2.6,P2.4为推挽输出
}
P0口和P1为什么要跳过去?按键是连到P2^0,P2^1,P2^2,P2^3。不跳过P0和P1口,按这些键时还真没反应。P3口为什么又不用跳过去呢?
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A:
这个是C8051独家的复用方法

  C8051的特殊模块是可以随意联通到绝大部分管脚的,但是是按照管脚大小顺序连接的,要是不跳过P0,特殊模块就连在P0的管脚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只能这么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