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书,出一首题给同学们试试

楼主(2009-07-14):
高手勿扰。

我觉得三相交流电确实很美妙。三角形连结的三相交流电是三个交流电压源的正负端首尾相接。为什么它这样做没事还特好用,而电池要是这样接立即OVER?搞不好还可能发生爆炸呢……

网友A:
我是高手

网友B:
三相交流电的波形

波形可以说明问题 。
记得上课时教授要求在同学画那个图出来 ,寒 ,愣是不会 。
现在想来羞愧 !
我们知道要有电流 ,得有电势差 ,可是三角接法使得三端任意两端之间的电势为零 。也就没有了过大的电流 。
直流电源可以想象 ,因为存在较大电势 ,回路中瞬间流过很大电流 ,从而在电源上产生瞬间大的功率(热量) ,“爆炸”成为可能 。

网友C:
不熟悉交流电

难道是直流分量没了?

网友D: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惭愧.

网友E:
三相交流电矢量图

 三相交流电矢量图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每一相的电压相位正好相着120度。

楼主:
这么说,是不是三角形接法没有电压输出?

看波形,能看问题?我不会。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合适的答案。

*----------
三角接法使得三端任意两端之间的电势为零。

网友F:
你先看看波形图

把它门同一时刻的波形图画出 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差120.它们大小在矢量运算中刚好为0,它们就处于平衡状态,它的电流就很小~
3相不平衡在电路中是有危害的
少一相其他两相回升高它的根号3背 电网2小时没事~
不说了 也没不会说了

网友G:
由高手到新手的转变。。

楼主:
8楼说得正确

再简单一点就是:因为三角形联结回路电压和为零。

8楼对于三相不平衡的解释是更进一步的解释,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