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的交叉开关到底怎么用啊?

楼主(2009-07-17):
51单片机中的交叉开关到底怎么用啊?

交叉开关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印象中:

交叉开关好象是单片机的一个引脚通过软件配置可分配给多个外设资源使用.

网友B:
交叉开关。。。你可以搜索下矩阵按键。

说的是矩阵按键吧??或者叫矩阵键盘。~

网友C:
51里那里来的啥开关哦

直接写英文名称上来吧,中文的看不懂。

楼主:
就是Crossbar

我举2个例子:
(1):P0SKIP = 0xff;           //跳过P0口
       P1SKIP = 0x03;               //跳过P1.1
       XBR1   = 0x42;         //将PCA输出配置到P1.2脚
先是将P0口,P1^0,P1^1口跳过,当XBR1=0x42时,Datasheet上说010: CEX0, CEX1 routed to Port pins. 我的问题是:怎么就是将PCA输出配置到P1.2脚?
(2):P0SKIP    = 0xFF;
       P1SKIP    = 0xFF;          //跳过前面I/O端口
       XBR1      = 0x44;              // 使能交叉开关,CEX0,连到P2.2
这个程序是先跳过P0和P1口,当XBR1 = 0x44时,Datasheet上说100: CEX0, CEX1, CEX2, CEX3 routed to Port pins.同上:怎么就是将使能开关连到P2^2?

网友D:
应该是矩阵键盘吧。

那是用来扩展外围IC口的。例如我常用的电视遥控器。那么多按键不可能就用那么多IC口啊。用矩阵键盘就可以节约IO口了

网友E:
楼主什么单片机型号都不说清楚?

让别人瞎猜,你应该用的是C8051FXX吧,应该有交叉配置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F:
应该是交叉开关

引脚有多功能,用交叉开关来选功能

楼主:
我已经弄懂了

哈哈,几天前已经弄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