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即时出水温度是怎样控制的?

楼主(2009-07-19):
(无正文)

楼主:
补充一下:

温度传感器是热敏电阻铜壳封装的(时间常数为2S).

网友A:
这个是滞后系统

要先实验取得滞后参数,然后补偿解决,需要一定的算法支持。

网友B:
建议给出你的工艺图

测温点安排,加热方法。

网友C:
考虑PID算法

你有技术要求吗?
1、开启后要求多少时间稳定到设定温度?
2、要求的温度波动有多少度?

时间常数小,反而好控制。
你的温度探头时间常数是2秒,但是加热的时间常数和惯性也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