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芯片

楼主(2009-07-19):
(无正文)

网友A:
需求不明

电压的范围、内阻、测量精度要求、是阀值检测还是要测出绝对值、交流还是直流信号,频率如何。

简单说就是找个AD

楼主:
一 句说到重点上了

AD目前有哪些贡我选择,有没哪些网站专门介绍这个的 谢谢

网友A:
你用单片机片内的都可以了

前提是带宽和精度够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