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D4051的用法

楼主(2009-07-22):
请问,CD4051模拟开关一上电,它的选择端ABC就上到4点多伏。我的电源是+-5V,电路没错,这是怎么回事了?
是不是一上电就是那么高了?

网友A:
我没用过

请有经验的说说

楼主:
问题补充:

开关选择口ABC,上电就为4.4V。我用单片机的IO置0,接到ABC口上,把单片机IO口都拉到4.4V了.真不知道怎么搞的了.
还有这个电路做一个程控放大器,还有什么细节需注意了.
谢谢.

楼主: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了。

我在网上查了资料,还是找不到解决方案。真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B:
上面那个运放的3脚是悬空的吗?

把3脚加个大电阻到地.

网友C:
不可能,肯定焊接错了或者器件坏了

ABC输入是高阻的。
如果P10-P12输出低电平时被拉高,电流起码几十mA了。
你可以测量电源电流或者P10-P12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