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锌的击穿电流有大

楼主(2009-07-23):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不应该是问击穿电流吧

我理解关键是电压。至于电流,应该是最大承受电流

楼主:
我想知道那电流 来检测它啊

网友A:
这个电流应该只是脉动的,短时的

持续大电流它肯定受不了。

氧化锌避雷器放电电流的测试,应该采用模拟雷电电流/电压的方法进行,我个人不太清楚。

但提示一下:有些情形可以参考一些电子防雷器件,如SN75LBC184的图1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sn75lbc184.pdf

网友A:
因此,对观测条件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