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分立元件中最复杂是电感么???

楼主(2009-07-24):
所有分立元件中最复杂是电感么???

网友A:
用的相对少

普通电路中的用的少,主要掌握它和电容构成的LC串并联谐振电路,单独使用一般构成滤波电路。和电容对比的学比较好。

网友B:
元件和器件的区别是外部源

各类接插件也称为元件

网友C:
如果说最“复杂”,那得算有源器件

比如晶体管的应用等,因为理想器件不存在,真正复杂的要弄清楚每个应用中器件的实际情况,由此才能抓住设计的重点。

楼主:
无源器件  因该是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