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I/0口直接给收音机供电可以吗?

楼主(2009-07-24):
    收音机的工作电压是5V左右,51单片机I/0口提供的电压也是5V左右,将I/0口连接到收音机的开关,即用I/0口提供的电压给收音机供电,这样可以吗?
    有人说驱动电流不够,这个驱动电流该怎么理解?

网友A:
收音机工作所需要的电流~~~~~~~`

楼主:
回复楼上的

    收音机工作所需的电流不够吗?可是收音机的电阻是固定的,既然它需要5V的电压供电,那电流应该也就确定了吧?这时只要电压一样是5V,电流不就都一样大吗?还是想不明白。

网友B:
看你收音机输出功放是甲类还是乙类

前者供电电流与音量无关,开机就是最大电流,几十mA是起码的.
后者开机时为静态电流,较小,音量开大,电流也跟着增大,最大可达几百mA.
别看有的小收音机只用耳机收听,现在的耳机都是8~32Ω低阻抗的,跟接个小喇叭是一样的,耗电30~70mA.
上个世纪70年代有高阻抗的耳塞,一个单管或四管收音机用耳塞听,耗电才1~10mA.
所以直接用I/O口供电是不妥的,加一个适当的三极管驱动较好.

网友C:
回复3楼

你把收音机接上以后 它和单片机内部形成一个电路 引脚上的电压电流要变化的

网友D:
是电源,可以接负载但是不是理想源

或者说,不是接近理想源。
IO口可以认为是输出电阻很大的电压源,当有电流流出的时候,会有电压降的。一般说来定义的最大驱动电流是在这个电压降小于某个程度

网友E:
楼主,我来回答你

因为单片机里面有个超级大电阻    5V除以“大电阻”= 小电流 。

这个小电流是无法让收音机响的。

网友F:
51的拉电流一般是20mA, 多个I/O并联即可

最好是弄颗PMOS

网友G:
蚂蚁概念搞反了,是灌电流,不是拉电流

上次蛋蛋说过的:灌进去,拉出来,呵呵...

不过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F:
他要驱动收音机,那肯定是拉出来了

没听说过灌小便的吧

网友E:
恩 灌20ma 拉200ua

网友H:
不明白

 初学单片机

网友I:
怎么会想到如此奇怪用法?把单片机管脚当电源使

网友J:
非典型做法啊

拉电流 source current
灌电流 sink current

IO拉电流很小,传统的单片机在uA级别。
新的推挽输出的单片机能够达到20mA。

收音机工作时最大电流不超过 拉电流,那么可以这么做,但是不推荐,问一下LZ,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K:
数字电路里有个专有名词:扇入和扇出。

网友D:
LS现在是CMOS时代了...

74系列也流行的是HC了,fan in/out也就IC设计还在用

网友L:
加个三极管做开关吧

...

网友:
楼主如果看看I/O口的物理结构就会明白了.

网友M:
楼主用51的话可以用P0口外接上拉 可吸收比其它口更大一点的灌电流

网友N:
想法确实很奇怪,放着单片机的5V供电电源不用,非要用它的I/O口,51单片机的I/O口拉电流微安级,而普通的七管收音机的总电流在毫安级。可能楼主想用单片机控制收音机的开与关,那还是需要加一级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