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2009-07-28):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是否能用于产品批量生产?

楼主:
怎么没人啊

怎么没人啊 急啊

楼主:
来人啊

我的思路是用比较器控制一个三极管的通断来控制LED的亮灭,能帮忙看看上面的电路对吗

网友A:
这大概是一个LED照明灯吧?

用的是什么颜色的LED?压降是多少?限流多少?

如果电流能满足,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不过,在批量生产之前,最好先小批量测试一下。

楼主:
终于有人了

谢谢4楼程序匠人回复。这些参数我自己能确定,就是想知道这个电路对不对,或者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使电路更完善。

网友B:
应该可以的,生产中要防LED击穿

网友C:
不知道那个三极管能不能过那么大电流?

所以灯亮电流因该挺大吧

网友D:
我觉得用MOSFET就很好啊,驱动又简单,反正是低速的

那个芯片不会是PWM的吧?看不到型号

网友E:
靠什么去驱动三极管?

Lm2903是OD输出。
不明白你加这样一个控制电路是为了什么?为了扔点钱?
还不如直接用个开关控制得了,反正实现的功能没任何区别。

网友A: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一个光敏控制的夜光灯吧

白天熄灭,晚上亮。所以用到了比较器。

网友F:
三极管基极上为什么不串接电阻?

三极管基极上串个电阻会好一点吧。另外比较器的输出端有内部上拉电阻吧?比较器不用的那一路要处理好,怎么处理记不清了,上网查一下吧!

网友G:
如果真的如10楼所说

如果真的如10楼所说,LM2903是OD输出,那LZ这个电路就不用动作了

网友H:
三极管怎么看着这么别扭

从来没看过,这种三极管光秃秃的,什么都不接就连到外面的接法,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I:
抛砖引玉

两个0.1u电容的旁边可以考虑再并各47uF/16V的电容到地,三极管基极可以考虑串个4.7K的电阻,并在三极管的基极和串入的4.7K电阻之间接个104的电容到地;至于楼主36个串并的LED,需要估算是否满足单个LED的驱动电压,电流的要求,由于不同颜色的LED的驱动电压电流各有所不同,详情可查看下手册。
楼下继续...

网友J:
感觉就这样容易在临界位置出现闪烁,是不是结成窗口比较

网友K(2009-09-01):
LED正端12V电源处接电容接地是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L:
三极管基级串个电阻好些

网友M:
17L的问题:是为了去除电源的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