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c8051f360 使用11.0592M的晶振时的机器周期是多少啊

楼主(2009-07-29):
请大哥大姐多指教啊

网友A:
N种可能,看你怎么配而已

网友B:
浅见

系统中采用12兆赫的晶振,有利于准确控制程序的运行时间;采用11.0592兆赫的晶振,主要是考虑到Uart串行通信中波特率设定的准确度,12兆赫的晶振误差比较大。 针对普通的51(不包括增强型的)一个机器周期由12个震荡周期组成,那么11.0592的一个机器周期就是12/11.0592微秒。

网友C(2011-07-18):
请问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c8051f360 与仿真器的十针端口(jtag)怎么连接啊?

网友D:
现在才知道原来晶振的选择,与通信有关。。。。。

网友E:
搞了单片机几年从来不关心“机器周期”怎么算。反正要用什么东西和他有关,看对应资料即可。一般芯片都直接用系统时钟(就是晶体的频率,11.0592兆)来写表达式而不用机器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