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机与编程器的区别?

楼主(2009-07-30):
请问下 仿真机 到底是什么?和编程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打个比方

你给A说,让B做某件事,然后让A监督,再回来给你汇报,B就是单片机,A就是仿真器。

你给A说,让B做某件事,A说完就不管了,B就是单片机,A就是下载器(编程器)。

网友B:
仿真机用来模仿目标的,
编程器是将调好的程序放入单片机的。
还有一个叫调试器,你接当他是数据线,仿真和编程功能都做到单片机里面,他起数据转换作用。

楼主:
谢谢!2楼说的 很 形象。我以为 单片机 学习只需要 下载器和实验板就 可以了 ,呵呵 原来还有这样多的 未知东东! 谢谢大家 。

网友C:
单片机学习不管是下载器和实验板,那不过是训练编程的
还要学习产品设计的完整过程
不过这个。。。
还是到公司再说吧

网友D:
仿真器可以模拟单片机运行状态,供开发时调试程序使用.

编程器(烧写器)是把编写完的程序目标代码写到单片机中的.

有些仿真器也具有编程器(烧写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