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帮忙。遇到个小问题。

楼主(2009-07-11):
ITR9904是个红外反射装置。当有物体接近的时候导通三极管,从而送个低电平给单片机,没有物体的时候B一直保持为高电平。可遇到的问题是当A点从低电平变成高电平的时候B点工作正常,而当A从高电平变会低电平的时候B就始终保持低电平。这个时候A点绝对低,用示波器看为0V三个电容去掉问题依旧,三极管换新的问题依旧。。。
各位大虾,小弟跪求了!

网友A:
你的单片机IO是处于输入状态的么?

断开R27看看。

另外你的图里抄别人的东西抄得太多了,N多东西没有必要,琢磨一下,该不要的就删了。

楼主:
谢谢NE5532

单片机IO是输入没错。不是抄的,只是为了增加电路可靠性而已。

网友B:
第一感觉也是断开R27后再观测

网友C:
这个电路应该好调

楼主:
感谢各位!

要是R27的问题,那为什么从高变低可以呢?而从低变高就不行呢?
是啊,就是因为太简单了,反而更难调。。。

网友A:
怀疑你的程序

在检测到低电平以后修改了端口的输入输出状态,直接输出了低电平。

除了R30和R28,其他东西都可以删了。

网友A:
东西不是越多越好

有句话叫“言多必失”。

楼主:
感谢NE5532

是不是除了程序就不可能是其他问题了?那我明天试下。应该不是程序问题。我只有在初始化的时候,定义了管脚。并且只有一次,还是定义的是输入。

网友A:
最可能就是程序问题

另外还有可能就是光电开关的暗电流比较大,同样可以触发开三极管。你要核实光电开关的资料,如果确实是暗电流的问题,要么重新算电阻(有时候算不出来,外带环境光的干扰问题),就要考虑用比较器来做。

楼主:
暗电流?

就算有暗电流也要有电压吧,开通三极管至少也要0.7V吧。我用示波器看只有不到0.1V的电压啊。

网友A:
“就算有暗电流”

这句话暴露了您不看完资料就动手的小毛病。

楼主:
...

资料看了,所有电阻都是按要求计算的。要不电路怎能可靠。但资料没有提“暗电流”一说。我以前也用过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楼上说的有没错,做事要认真严谨

网友E:
用的什么CPU?是用CPU的哪个I/O口?

先排除是CPU的问题,把R27断开再测。如果此时问题消失,可定位到CPU的问题。我增遇到过使用一款单片机的P4口时,出现I/O口在被低电位拉低后不能再次被拉高的问题,P4口此时设置为标准的输入状态,后来在每次读IO时,先向IO口作一次写“1”操作后,问题排除。

网友F:
还有,那个传感器为什么要用30V电压呢

网友G:
1N4148

在R27和单片机之间加个1N4148看看电平能否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