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极电阻对晶体管的影响

楼主(2008-12-23):
基极电阻对晶体管的哪些参数有影响,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网友A:
这。。。。

这估计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吧,具体要看你的晶体管是怎么接吧?看你是用放大电路还是开关电路,不如搞点具体的东西来看一看

楼主:

假设这个晶体管是做开关用,用双极型和MOS型的晶体管各有什么不同??

网友B:
有这样的影响

。。。。。对三极管来言:是对其偏置电流的影响;对场效应管来言:是对其偏置电压的影响。。。。两种管子的这些影都直反影在放大倍数里表现出来,当然如果工作在开关状态下就另当其论。。。。。

网友C:
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