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容差

楼主(2009-01-05):
那天听到几个工程师讨论外面拿来的一块控制温度的表, 说它就是有一个容差,

不懂什么是容差,人家都挺忙,也不好意思问他们.

所以想在这问下,哪位高手给我讲讲, 或者给我相关的资料 我去学学,
百度搜没搜到...

网友A:
好象就是允许误差

但这个误差往往不是指仪表本身,而是指用它构成的系统的控制误差与目标值的接近性,是控制质量的指标。

网友A:
是否正确,你可以通过当时的谈话内容加以印证

网友B:
就是允许的误差范围

网友C:
楼上正解,无歧义

楼主:
谢谢各位

联想当时他们的谈话,好象在说那个仪表的一项功能,  按容差的解释 ,是不是那个仪表就有调节误差范围的功能了, 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有这种功能的仪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