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只有串口,单片机有AT89S51、MAX232,怎样实现程序烧录?

楼主(2009-01-05):
我有一个USB转RS232的数据线,电脑没有并口。买了一个AT89S51单片机、一个MAX232
问题1 只有这三个东西是没法实现程序烧录的吧?
问题2 要在这几个东西的基础上实现程序烧录,还需要什么模块?越简单越好
问题3 如果我换一个单片机,比如AT89S52,STC89C51RC 是不是不需要再购置其他东西就能实现程序烧录?

谢谢

网友A:
STC的或许能够通过串口直接烧进去。

网友B:
STC 直接串口三线可以烧录!

楼主:
谢谢

谢谢 我也问了 大家都说我要换个STC的
可惜白买了一个AT89S51了

网友C:
你可以用STC做个编程器给AT89S51编程啊

呵呵,能做成,你的单片机水平就可以晒晒了

网友D:
有个串口的软件可以写S51,52

我用过。很好用的,,,你网上找找

网友E:
偶用的第一个芯片就是STC12LE4052

公司安排的

网友F:
没有并口的计算机?

网友G:
碰到过

换成STC都吧 还可以单步调试 很方便

网友H:
如果:

如果你只有上面三样东西,可以找个大头针往芯片里写。
如果你希望被客户投诉,你可以选用STC
如果你不想出事,可以选华邦或者SST的51
如果你是在要用51,请用找个USB的下载线(好像也不贵,能下AVR的那种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I:
在线编程?一群傻鸟

可以ISP编程的 ,没那么复杂,我做过 ,不过要求你是用的PLCC44封装 的

网友J:
楼上才是傻鸟

网友K:
电脑只有串口,单片机有AT89S51、MAX232,怎样实现程序烧录

用串口+软件进行软件上栽/下载

网友H:
11楼确实很菜

13楼的请想一下,如果是空白芯片怎么做

网友L(2009-02-05):
小马软件+串口 可以直接烧录

网友M:
我直接用usb连接器,用progisp软件烧进去。。。

网友N:
自己做个USB连接器

很EASY的!!

网友O:
用VGA接口烧录程序吧,

脚位还不够, 串口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