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运放的外围电阻为什么都是K欧级别

楼主(2009-01-03):
请教各位老大运放的外围电阻为什么都是K欧级别的啊,为什么欧姆级别的不行啊?比如说反相比例运放,Rf/Ri=10;一般Rf=10k,Ri=1k;为什么Rf=1K,Ri=100欧不行呢?

网友A:
这个问题与电耗有关,提得很好

虽然小电阻噪声也小,但是电耗增加,就有不少毛病:

1 地线电流增加。这个不妨从各级运放耦合考虑一下它的害处,地线电流大,级间地电位差会增加。

2 电阻功耗增加。好象人们不太注意到这个的理解。实际上,以Rf为例输入与输出之间是存在电压的,而这个电压必然会在电阻上产生电流。如4V的输出,10k的电阻就有40mA,不能承受---你想想,一个运放的输出电流才多大?而用100k电阻,则只有4mA,情况完全不同。请注意二楼的回复,Rf实际上是输出负载(阻抗)的一部分,它是要从运放输出端消耗电流的。

3 小电阻增加源输出阻抗效应。输入阻抗电阻Ri往往要求越大越好,目的是想尽量避免源输出电阻的影响。相关理论,可以从书本上找到。而从源的角度上看,信号源回路电流大虽然能减小噪声影响,但接收器输入阻抗小也提出了源输出阻抗和线路阻抗的问题。所以,输入阻抗也是不能太小的。

总的来说,这些电阻的选择是涉及到一些矛盾的处理,要做一个折衷。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估计很快会被某网站盗过去“存档”。
-----------------------------------------------------------
引用 楼主: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楼主: 请教各位老大运放的外围电阻为什么都是K欧级别

请教各位老大运放的外围电阻为什么都是K欧级别的啊,为什么欧姆级别的不行啊?比如说反相比例运放,Rf/Ri=10;一般Rf=10k,Ri=1k;为什么Rf=1K,Ri=100欧不行呢?

网友B:
当然也行,但会使输入阻抗变成100欧

而且运放会有一个最大的输出电流的限制,阻抗太低了,可能输出不带负载的时候就已经饱和了

楼主:
比如说电阻大是为了限流什么的

谢谢大哥指教,与功放的额定工作电流有关系么 ?比如说电阻大是为了限流什么的

楼主:
万分感谢4楼ic921大哥还有2楼AV693大哥

万分感谢4楼ic921大哥还有2楼AV693大哥:犹如醍醐灌顶,我 为 了这个问题昨天晚上查资料到深夜3点还是如雾里看花,今朝一旦明了,心情之喜乐难以用 言语形容一二,还 希望各位老大高手能畅所一言,说出心中所想,我 刚听朋友说 还与倍数失真有关。。

网友A:
这么说你幸运多了

虽然昨晚我也是3点才睡,但平时也经常这样。

很多问题可能要考虑几天几夜几个月甚至几年。有些事即使考虑好了,可能等待实施也要等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再有一些事,也不知道考虑了多少年,现在还一直等待着呢。

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对,但何时得到解决,也不要太急。

网友C:
ic921说话真有内涵

佩服

网友D:
学习

   还与它要的发大倍数有关系啊!

网友A:
花花牛过奖

有的地方,你比我不深奥呢。

----------
放大倍数,按照普通方法计算

网友A:
欢迎阅读

取消置顶

网友E:
学习

我一直说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F(2014-07-06):
引用 网友B:
而且运放会有一个最大的输出电流的限制,阻抗太低了,可能输出不带负载的时候就已经饱和了  ...

运放的输入阻抗不是无穷大吗?为什么会说Ri=100则输入阻抗就成100了呢

网友G:
用小电阻会导致输入阻抗过小,功耗过大。用大电阻噪声大。

网友H:
运放用于小信号处理放大、MA极、用几欧或十几欧作分压器?…你家开电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