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沟道MOSFET,处于“ON”状态时,Vgs必须小于Vds吗?

楼主(2009-01-14):
(无正文)

网友A:
V(br)gs低于V(br)ds

所以要V(br)gs低于V(br)ds,具体要看datasheet

楼主:
忘记说了,是N沟道增强型的MOS

另外:我觉得“ON”状态的要求与击穿电压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B:
正相反,“ON”状态时,Vgs通常大于Vds

因为开关工作下 Vds 接近 0

网友C:
如下

mos管开关模型条件:Vds < Vgs - VT
mos压控电流源模型:Vds > Vgs -VT

临界点:Vds = Vgs -VT

VT为阀值电压

网友D:
赤铸说的对

Vds on时,电压在0.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