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keil 编译错误:address space overflow

楼主(2009-01-14):
我用的单片机是256字节ram, 发现这种错误该如何处理?这个溢出是指超过ram的范围吗?

网友A:
是的,变量太多了。。。

如果51的话,把一些变量定义为 idata 试试~

楼主:
re

在设置compact模式可以通过
compact模式和small模式和large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如果没有外部ram就只能用small

small,临时变量分配在data或idata区
compact,临时变量分配在pdata区
large,临时变量分配在xdata区

如果没有外部ram就只能用small...

楼主:
re

谢谢楼上的回答
再问下 在small模式下  我编译得到data=116.0  但我的ram是256的 为什么会溢出?data不是小于256吗?

网友A:
256中的128在 idata

看2楼

网友B:
把一些变量改成idata,尤其是大的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