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感的认识

楼主(2009-01-14):
当一个电压源加在电感两端时,电感两端的电压一定是感应电压

网友A:
此话有些问题

电感是对“变化”的电流有“响应(感应电压)”,不然没有感应。

另外,电压源是不可以简单地加到电感上去的,因为这样会造成电压源短路。开关电源能直接接通电压源,原因只是接通时间很短,之后还有磁场释放或反向充磁时间。

-------------------
引用 楼主: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楼主: 对电感的认识

当一个电压源加在电感两端时,电感两端的电压一定是感应电压

网友B:
晕!

A.没有理想的电感
B.直流还是交流激励
C.磁芯是否饱和
……

网友C:
补充一下

    只有当电感中的电流发生变化时,才会有电压,此时电压可用公式
u=Ldi/dt来计算。当流过的为直流电时,电感相当于一根导线,可用欧姆定律计算两端电压。

网友D:
对于理想电感来说,楼主的命题是成立的。

网友E:
楞次定理。

网友F:
回5楼

对于理想直流电压源+理想电感,此题无解,
相当于寻求分母为0的算式的结果。

网友G:
是感应电压

它本不想等于 但你强迫它等于 非理想电感应该是小于电压源电压的 但肯定是感应电压

网友H:
电压源加在电感两端,电流并非常量,自然有感应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