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值问题

楼主(2009-01-15):
曾看到过方波的有效值计算是这个公式:

PWM方波有效值=(方波峰值)*(占空比开根号)

今天测到一方波:峰值为4.98V. T=388US, 高电平脉宽等于192US,
那占空比就为0.4948,

根据方波的计算公司,算出此PWM方波有效值约为3.5V.

可是我用万用表测量,却只有2.65V!

究竟是哪出错了呢?请各位老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一般万用表的直流档测量的不是有效值,而是平均值...

网友B:
在模拟技术曾经有个一个帖子

我试找找看

网友B:
链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page=1&t=3058907&tp=%u53D1%u73B0%u4E00%u4E2A%u5DE7%u5999%u7684%u4E8B%u60C5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page=1&t=3058907&tp=%u53D1%u73B0%u4E00%u4E2A%u5DE7%u5999%u7684%u4E8B%u60C5

楼主:
RE

哈,谢谢版主,我以前看到的就是这个贴子...
那说明 PWM方波有效值=(方波峰值)*(占空比开根号)
这公式是对的喽..
可是不理解computer00的解说,为什么万用表测出的是平均值呢?我上面的2.65V也确实是峰值的一半?

那如果我的方波最小值是负的,那计算PWM方波有效值时,那公式中的方波峰值是不是就应该是(量出的方波峰值)-(那负值)呢?

网友C:
这个可能和你使用的万用表类型有关

数字万表表,测量的是电压平均值
模拟指针表,测量的才是有效值

网友A:
普通指针表还是平均枝的拉...

只有搞真有效值的表(而且还要有直流功能哦)才能测出有效值...

如果峰峰值为5V,而最小值是负的话(并且不能是负5V哦...不然跟0~5V没区别拉),就不能用这个公式来算拉...

50%,5V的方波,平均值就是2.5V的拉~~~所以测量结果差不多了。

楼主:
RE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无论什么样的PWM波,
都可以用:
           PWM方波有效值=(方波峰值)*(占空比开根号)
         这公式来计算呢?
如果一个波形,高电平为1S,低电平为10S,方波峰值为5V,这方波的有效值是
5*(根号1/11)??
谢谢帮忙

网友A:
低电平为0的就可以用这个公式

网友D:
这样计算没有问题!

这样计算没有问题。

只是,你的万用表不是真有效值电压表,测量有效值电压时,要求被测信号必须是正弦信号。

网友E:
???

是我弄错了吗?我觉得直流电的有效值和平均值是一样的。(没有负电压)
220交流电峰值284负,有效值220,但平均值是0。
当然万用表用交流档量出是220,可见是有效值。但如果用直流档量就是0了(实际上你会看到在0那里震动震动。。。)

网友F:
公式的局限性 方波有负值吧!最准确是用傅里叶公式算

网友G:
想一想有效值的原始定义就明白了

有效值的原始定义就是发热效果,
有效值为220V的交流电之所以是220V,就是因为它与220V直流电在同一电阻上的发热效果相当。
所以PWM波形算起来也没有那么麻烦,把各个段的功率(也就是电压的平方)乘以占空比,全部加起来,再除以周期就得到了平均功率,再开方,就得到也有效值电压。
所以低电平为零的方波有效值就等于电压的平方乘以占空比再开方,也就是电压乘以占空比的开方了。
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1V,占空比为D的方波的有效值也可以转化为高电平为5V占空比为D,和高电平为1V,占空比为D-1的两个方波的有效值的平方和的开方。
同理,如果一个交流电被半波整流,也就是去掉了负电压,那么它的有效值是多少呢,没错,就是原来的1/2,因为只有一半的时间来发热了。

网友G:
继续 讲有效值

注:上篇和这篇都已将电阻归一化。
其实我们考虑有效值,无非是要计算发热功率,
而此时,没有必要非要转换到有效值,直接用发热功率来算就好了,
省了一个开方而后再平方的步骤。
一个PWM波形的发热功率与占空比正正比,这是就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了。

引申,
正弦波就是Asin(wt),
那么发热功率就是(Asin(wt))^2;因为(sinx)^2=1/2+1/2sin2x,
所以(Asin(wt)2=(1/2)A^2+1/2(sin(2wt));滤掉1/2(sin(2wt))
再开方求有效值就是A除以根号2,这就是0.707的由来。
当然如果不是正弦,就不是根号2了。
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有效值为U1的正弦交流电,叠加了一个电压为U2的直流,那么有效值为多少?
答,算法很简单。
 正弦1.414U1sin(wt),直流U2,叠加后变成
  1.414U1sin(wt)+U2,
 取平方,变成A+B的平方等于A方加B方加2AB,
 2AB滤波掉了,就剩下A方和B方了,A方等于U1方,B方等于U2方,发热功率等于两者叠加,有效值等于平方和的开方,。

网友H:
有效值是关于平均功率的量,是I*I或V*V的平均值开方。

楼主:
RE

谢谢帮忙,细看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