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抗干扰(电源)

楼主(2009-01-17):
产品用到AC马达和24伏DC马达,控制板用5伏,12伏,3.3伏,5伏由12伏通过LDO转换得,3.3通过这个5伏转换得。
现在发现马达开动时对系统造成强大的干扰,数码管闪烁,程序乱跑,死机,甚至震荡停止永久不能复位。后来发现12负供控制板的地线只有很小的一根,怀疑根这有关。此外想请教还有什么方法提高抗干扰性能?

网友A:
-12V是干什么的?

它与程序乱跑有关?

这个问题主要与布局和滤波有关。想解决,最好说清楚一点。比如上照片和示意图

楼主:
图不好上

这不是一片板那么简单,从板上拉出100多根线,到机器各种地方,现在把地线加粗改为2根,故障依旧。
是12伏,不是-12。
程序跑飞后来发现不是干扰引起,是一个code的指针跑出预期范围了。但干扰让机器复位或死机还是很严重。打算用隔离电源的办法把马达和主板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