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态输出口的结构,原理和种类

楼主(2009-01-16):
请问大家
是不是漏级开路和集电极开路输出只能输出两种或一种状态,不加上拉是低电平和高阻态,加上拉是高电平和低电平,加下拉只能输出低电平,是这样吗,那加下拉这种一般什么时候用,漏级开路和集电极开路还有没有别的输出组合呢?

那三态输出的结构形式都是哪些呢,看了一种推挽输出的结构能输出三态,还有其他形式的结构能输出三态吗?

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所谓“三态”就是上下两个开关,分别接电源和地

三态分别为:上开下合(L),上合下开(H),上开下开(Z)

网友B:
和教材一样死板

网友A:
LS:那玩意儿再活也不会变出四条腿来,呵呵

楼主:
re HWM

您说的那个结构是叫推挽输出结构吗?  这个结构的原理我弄懂了,只是听说这种结构一般是AVR的一些IO口的结构,  我想问问那其他的单片机都用什么结构的三态输出,麻烦顺便说下那些结构的原理,嘿嘿

网友A:
用于三态门,基本都是此类结构

此外,OC或弱上拉结构等不属于三态门。当然,现在很多MCU的IO端口具备了多功能的选择。

楼主:
谢谢HWM

三态的先不研究了 大概都是那样子
新问题又出来了  啥叫弱上拉? 是上拉电阻很大? 这样有什么作用?
那有没有弱下来之说?
还有下拉一般都用来做什么

麻烦指教指教 谢谢!

网友A:
“弱上拉”就是用“阻性”器件将IO端口接到电源端

这样的话,端口既可以作为输出(由上拉电阻和下端开关构成),也可以作为输入(下端开关断开,由外界驱动IO)。芯片中的“上拉电阻”通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阻,其阻值在“下拉”过程(由片内开关或外界驱动)中会有所改变。一般是开始阻值较小,等拉下后阻值变大。

网友C:
根据需求可以自由配置,增加使用灵活度而已。

网友D:
。。。

有些cpu输出结构比较复杂(其实是加多了些管子之类的),能设成推挽,也能设成oc,也能弄成只有输入没有输出的,最好直接看datasheet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