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高人帮我解释一下这段话

楼主(2009-02-04):
我在一个网站上看到这样一篇介绍单片机的**,感觉比较深入浅出,颇有收获,可是有这样一段我不是很明白。
=========================================
至此,译码的问题解决了,让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送入每个单元的八根线是用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就是从计算机上接过来的,一般地,这八根线除了接一个存储器之外,还要接其它的器件,如图4所示。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这八根线既然不是存储器和计算机之间专用的,如果总是将某个单元接在这八根线上,就不好了,比如这个存储器单元中的数值是0FFH另一个存储器的单元是00H,那么这根线到底是处于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岂非要打架看谁历害了?所以我们要让它们分离。办法当然很简单,当外面的线接到集成电路的管脚进来后,不直接接到各单元去,中间再加一组开关(参考图4)就行了。平时我们让开关打开着,如果确实是要向这个存储器中写入数据,或要从存储器中读出数据,再让开关接通就行了。这组开关由三根引线选择:读控制端、写控制端和片选端。要将数据写入片中,先选中该片,然后发出写信号,开关就合上了,并将传过来的数据(电荷)写入片中。如果要读,先选中该片,然后发出读信号,开关合上,数据就被送出去了。注意图4,读和写信号同时还接入到另一个存储器,但是由于片选端不一样,所以虽有读或写信号,但没有片选信号,所以另一个存储器不会“误会”而开门,造成冲突。那么会不一样时选中两片芯片呢?只要是设计好的系统就不会,因为它是由计算控制的,而不是我们人来控制的,如果真的出现同时出现选中两片的情况,那就是电路出了故障了,这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已经看到,用来传递数据的八根线并不是专用的,而是很多器件大家共用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数据总线,总线英文名为BUS,总即公交车道,谁者能走。而十六根地址线也是连在一起的,称之为地址总线。

=============================================
由于小菜对于单片机的具体结构还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大们稍微点拨一下~~或者告诉我哪里有比较容易弄懂的资料可以吗?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是单片机的问题

这段话讲的是(例如51)地址数据复用的Inter总线寻址过程,看不懂文字,可以看时序图来理解。

简单说就是:地址——指定访问谁,数据——指定访问他干什么,地址要16根,数据要8根,为了省几个——大家搭伙用8根,但是要打架,所以要个协调官(地址锁存信号)

现在单片机里,不是所有都支持外扩总线,比如PIC和AVR的中低端都不支持,但是他们照样跑得很好。如果楼主不是在研究这种带外扩总线的,可以暂时不要再管这个问题了,分散注意力。

楼主:
我好像懂了

谢谢楼上大哥~~我大致理解了

网友B:
NE5532好人一大个

网友C:
由于小菜对于单片机的具体结构还不是很清楚

这个地方问得不是很清楚。

看上去是问数据线和地址线的作用与关系

网友D:
楼主说的是:cs ewe三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