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AVE仿真器的进入

楼主(2009-02-03):
请问WAVE仿真器能用汇编编程?如果能  ,怎么用呀?

网友A:
直接就能用

一般软件安装完成后,对汇编编辑器的设置是默认的,可能需要对C编译器的路径进行下设置。如果还有疑问,看下帮助文件就行了

楼主:

谢谢  2楼了

网友B:
去www.wave-cn.com下载软件,软件上有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