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导一下

楼主(2009-02-05):
这个小小的接口电路该怎么分析? 有点低级,请大虾们屈尊解释下  最好是站在设计的角度。

我在上学的时候的确学过电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但是具体到这种问题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把我的问题再说的清楚点吧。
  最右边的是EIA-485接口的 PIN13,我查了EIA-485的接口功能定义,PIN13是未使用。我想他所说的未使用是不是相当于单片机里面的DATA接口。如果是,那么在电脑这端看来,应该是软件检测端口电压根据判别门限来确定是数字逻辑的1或0.然后执行相关软件操作。
而这么设计首先是要符合协议范围的一个电压值,所以知道这个端口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我昨天误解了这个开关的作用,以为当开关在Half的时候是断开的。所以思绪就全集中到当开关在Full的时候电路,认为:
1.电压源是5V,R1是2K,电流是0.0025A。然后电流自然就是直接走地了。哪这个PORT不是就没电压了吗?
2.想用电路原理来分析但是这个小电路并不是一个回路。

现在我想明白了:
当开关在Half的时候是使电阻和电压源有效,而当开关在Full的时候该电路无效。
但是新的问题出来了,电脑里的EIA-485的电路是确定的,我是不是应该查阅电脑里的EIA-485的电路才能分析出这个端口的输出电压。

网友A:
看书去。书上有。

这里一下也讲不清。

网友B:
自己看书把

看《电工技术》上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