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请进,GPS如何连接ARM?

楼主(2009-02-13):
问题:
新手上路请各位多指教~
1.选择带串口通讯的GPS模块(室外用)
2.GPS怎么和如何与ARM连接(网上搜索都只有大致框图连线,没有找到管脚连接图,新人实在无从下手)

谢谢

网友A:
要找模块的数据手册,否则你连了也没用呀。不知道怎么发

楼主:
芯片是gps-lea 4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