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总线页写入问题

楼主(2009-02-14):
小弟最近在学iic总线,对单字节的读写没有问题,但对于页读取还是存在问题。
按照手册上的说明,编写的程序如下:
在PROTEUS上仿真,发现ic在读完控制字和地址之后,没有对数据进行读写。
把写页函数进行修改,改用如下的程序,是可以写入。
void writePage(uchar addr,uchar s,uchar n)
{

       iicStart();
       writeByte(0xa0);     // 写控制字
       iicResponse();       // 应答
       writeByte(addr);     // 写地址
       iicResponse();
       while(n--)
       {
         writeByte(s);        // 写数据
         iicResponse();
         s++;
       }
       iicStop();
}

}

void main()
{
writePage(1,0x30,16);
while(1);
}

不会是没有识别指针变量吧?高手帮帮忙啊,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忠告:请抛弃Protus

一个EEPROM芯片只需要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