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理论上是产生LC震荡

楼主(2009-02-19):
(无正文)

楼主:
另外底下有个放大电路

另外底下有个放大电路

那两个二极管那有点不明白,理论上是能通过负电压,但是我现在分析上面的LC震荡有点问题,图在下面

楼主:
三极管那我觉得有点问题

楼主:
在线等之

网友A:
俺也帮你ding一下

不过,这个电路图好像有点乱。
建议LZ把振荡器的原理复习一下,然后作出方框图,以便于进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