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红外发射接收对管正负如何判断和应用问题!

楼主(2009-02-20):
RT
现在手上有一队红外对管,发射管透明,接收管黑色。
请教大家如何判断发射管和接收管的正负极,还有接收管在电路中用的时候是正极接高电位还是负极接高电位?
发射管引脚一长一短,长引脚连接的管内的金属是小头,短引脚连的是大头
接收管也一长一短,但是黑色的,看不出来里面是什么。

楼主:
有知道的能解答下吗?

发射管正负极应该测出来了
用数字万用表电阻档20K挡测,红表笔接长引脚时电阻为6K
接短引脚是到上限,判断长引脚应该为正极

那么接收管那?没有想到测试的方法。

楼主:
有用过的吗?给帮帮忙啊

有用过的吗?大家给看看,帮帮忙啊

楼主:
谁能给个肯定的答案,或者准确的实验方法啊。

现在猜 接收管段引脚是负极(接收管想象成一个光敏三极管的话,相当于发射极),因为段引脚对着的塑料圆盘被削平一块。

暂时的猜测。其实我是准备实验PT2262/2272红外遥控电路的,正在搭实验的板子,先按这个连上,练好我试试看。

大家要有好的测试方法,贡献出来啊!我们可以讨论

楼主:
暂时失败。。。

原理图是按照PT2262/2272数据手册上的原理图接的,不过那上面是六路我这是4路,还有发射端电源直接加上了(数据手册上是按键后加上电源,不按键盘电源不通)。

正在查找原因。

楼主:
问题已解决!

问题已解决!已通过电路测试!

留给大家一个测试的方法:
发射头按我上面的方法测试。
接收头:将发射头串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接到5V电源上,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接收头电阻(20K挡或者2K挡都可以),将接收头从侧面靠近发射头,如果电阻值变小,则说明此时数字万用表红表笔接的是接收头正极。

结贴。
PS:我们这版好冷清啊

网友A:
对不起

你的帖子我昨晚是看到的,但因有事没有回帖。

注意:加电源后测电阻的方法不可取。最少,这是违反仪表的使用要求的。测电阻时,不能加电进行。

不管接收管还是发射管,应该都可以用加电测电压的方法测。反向时,电压都是接近电源电压,而正向时则不然。但是应用时要注意,接收管正常是反偏的,而发射管则是正偏的。不能搞反了。。。。

*------
关于楼主的问题,不妨加问一下:为什么发射管是透明的,白色的,而接收管是“黑色”的呢?

网友B:
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并能与大家分享,不错!

楼主:
意外收获.

哇卡卡~~~
第一条裤子~太意外了 呵呵

回 iC921 版主:
1:我是把发射管加了电,接收管并未加电,直接测电阻的~嘿嘿,不过倒是经常忽略测电阻不能加电这个问题——测的结果感觉奇怪,一看原来加着电...
2:正反偏的问题。接收管我把它想象成一个光敏感的三极管,两个引脚分别是三极管的E极和C极,接电路时C极接高压端,E极接低压端。不知合适否?
3:颜色问题嘛。我也不是很清楚。只能猜测是因为透明的透光率好,红外线能更容易发射出去,能量损失少。接收管黑色吸收光的能力比较强,比较容易感应红外线。(其实还有一种发射管是蓝色的,据说发射角很小。)

谢 wb61850 版主的夸奖,其实是问题给逼的。

网友B:
世界上本没有路

我很少去问别人应该去怎样做。
在这个信息社会里,只要你去努力并且善于自己去解决问题(当然还会遇到许多好心人的帮助),那么你就会取得成功。
当然,自己的努力是起决定作用的。
我记得有四本书我是基本上翻烂了的。
《电磁场》、《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和《无线电技术基础》。

楼主:
受教!

我记得有四本书我是基本上翻烂了的。
《电磁场》、《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和《无线电技术基础》。

受教。
现在看,我的大学四年可以算是荒废过来的了...看到的很多电路或者遇到的问题稍微往深处想一点,就发现其实一点都不懂。

网友B:
把握技术者,把握未来

其实我是很笨的,所以才要去死读。俺可不希望别人学我啊,哈哈
上没有上过大学的确是不一样的,我是很羡慕大学生的。同时我也认为大学生是很聪明的。大学毕业仅是人生的起步,以后的路还很长,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当今的社会“电子技术”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掌握好这门技术,无论是对个人、家庭还是国家都有深远的意义。
祝您:学习进步,万事如意。

网友C(2013-05-17):
台湾佰鸿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销售部(佰光电子)主要生产(红外对管,发光二极管,光耦,SMD贴片)打造台资企业,做高端市场,性价比高,产品稳定性好,一致性强。服务周到,为客户提供最好的高端产品。欢迎采购。联系方式:0574-87655061 15957445833  QQ:1109257467刘晓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