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电平单位dBW、dBm、dBmV、dBμV的换算关系

楼主(2009-02-28):
很多资料上这样写,dBw=10lg(P/1w),dBm=10lg(P/mw),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dBw和dBm是一种表示绝对功率大小的有单位的数值,而不是一个相对的比值,所以,在计算的时候不应该进行P/1w或是P/mw,而是应该直接对P进行求对数运算。
例如对10w的计算。
10(lg10w)=10(lg10)dBw=10dBw
10(lg10w)=10(lg10000mw)=10(lg10000)dBm=40dBm
这样,在计算的时候始终带着其单位运算,得出的结果就是一个绝对的数值,而不是相对的。
另外,因为dB是一个对于相同单位两个数值的相对值,所以在运算的时候是一个没有单位的。

但是我在推演的过程中遇到了如下的问题,找不出问题的根节在所在?难道是我真的理解有误?

例如求1000mw对10mw的增益。
10lg(1000mw/10mw)=10(lg100)dB=20dB

10lg(1000mw)=10lg(1000)dBm=30dBm
10lg(10mw)=10lg(10)dBm=10dBm

10lg(1000mw/10mw)=10lg(1000)dBm-10lg(10)dBm=30dBm-10dBm=20dBm
而10lg(1000mw/10mw)=10(lg100)dB=20dB

难道20dBm与20dB相等??
望辨析之...

网友A:
你推得太机械了,看下增益dB和功率dBm的定义

楼主:
继续关注

多谢楼上指点,望楼下的能继续探讨

网友A:
dB就是比值,dBm就是与1mW的比

虽然从量纲上来说,量纲应该可以计算,理论上。我不能说出你的数学推导错在哪里,但是搞清了概念,应该不妨碍楼主使用这两个单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