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控电路,请教Q2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2009-02-27):
(无正文)

网友A:
有问题

C6有隔离作用,当充电稳定以后,Q2的基极始终为高,达不到控制的目的,除非你用的是脉冲的光线,不过Q2的输出也将是一个脉冲波。

照你的要求,可以直接将C6、R8去掉,原C6两端短路即可,没有看到你的负载,请自己分析一下极性,如果反了,就把R7和光敏电阻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