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哪 种好?

楼主(2009-03-06):
现在哪种单片机形势比较好

网友A:
如果是学习,还是建议用51,且把总线扩展起来,做个最小系

网友B:
PIC、51、AVR、430、ARM

网友C:
啥也别问别想了,按2楼的做,就学51.

并且我还建议你就用ATMEL的 AT89S51或者52,开发软件就用Keil。

其它任何MCU都别学别用别看。。。

放心吧,绝不可能误导!

网友D:
看置顶帖

初学者的五种告诫

网友E:
由简入繁

建议51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