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循环编写延时函数的方法

楼主(2009-03-07):
    很多初学者对于程序中ms级延时函数的编写方法比较疑惑,其原理和方式虽然简单,但是却没有相关资料。这里用一个例程详细介绍一下。
    过程参考如下:
    在编译器下建立一个新项目,也可以利用已有项目。此过程中需要注意,单片机晶振的选择,因为for循环里指令的执行时间和晶振有直接关系,本例中晶振使用11.0592M。
<img src="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7154827124.jpg">    编写一段关于延时的函数,主要利用for循环,代码如下: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ms;i++)
    {
        for(j=0;j<200;j++);
        for(j=0;j<102;j++);
    }

}
其中ms是输入参数,如果输入1,就是要求程序延时1ms。
j变量是调整程序运行的时间参数。调整j的数值,使1次循环的时间在1ms。
    将此程序编译通过,然后利用软件仿真,调整时间。

两次时间差就是延时函数使用的时间,如果与1ms相差比较多,用户可以调整j参数的值,使延时时间尽量接近1ms。如增大j的值for(j=0;j<105;j++);
    此方法得出延时函数,在晶振不同的情况下,延时时间会不准。另外这种方法不是完全精确的延时,所以不要太深研究误差的问题。软件调试结果,这个程序的延时时间为:1.01779ms,一般的单片机系统中都可以应用。

楼主:
沙发自己座

几个图片搞了好多次。。21ic这个贴图还真不是普通的麻烦。。

网友A:
嘿嘿,用keil UV3更方便,可以直接在下面看时间差...

需要测量时间时,就把T1或者T0清0,然后运行一下,直接就有时间差,不用再自己去计算了...

网友B:
楼上2位大侠怎么在选择C8051F系列芯片时无时间呢

当然指的是软仿真在KEIL UV3 下

网友A:
恩,这个不支持这个芯片,俺也比较郁闷。

网友C:
拿个示波器或者频率计直接打就是了。

网友D:
强烈建议大家用定时

偶的做法,短时间的,用延时,长时间的用定时,

怎么算短时间呢,怎么算长时间呢,
短时间一般包括访问慢速I/O时加的一点延时,但是不要求精度,
还有就是,在允许的情况下,你的定时中断最快能跑多快,多长时间中断一次,
假如比这个周期还短,就算短时间,比周期长或相等的,都算长时间。
比如偶的程序里,定时中断跑在22.1184M的1024分频上,也就是21.6K,
最快跑过86.4K,那么超过11uS的时间就算长时间,用定时来实现。

楼主:
呵呵,难得我这么小个技巧 圈圈也来捧场!!

最近有几个朋友问这个延时怎么搞。昨天心血来潮就编了写了几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各位大侠给指出来。。。别把初学者带沟里去,那我就罪过大了。

网友E:
楼主好样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