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无正文)

网友A:
晕了 ,这种问题应该请教蚂蚁

晕了 ,这种问题应该请教蚂蚁

网友B:
T1、T2和其周边阻容元件组成间歇振荡器,

然后有T3、T4放大、驱动变压器输出

网友C:
老X大哥能不能具体分析一番

网友D:
频率如何计算

关注...

网友E:
那位神仙可以啊

这个电路简单,可是计算复杂哦。你这样一个图就要叫人计算出来,那位神仙可以啊。

网友F:
这是互补晶体管多谐振荡器,不是间歇振荡器。

可以到网上搜索有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