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数控直流电压源

楼主(2009-03-09):
基于单片机的数控直流电压源

输出是12V,0.5A内
应用了DAC0832,ADC0809,AT89C51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阿!
谢谢你了!

在DAC0832后面的运放不知道如何设计了!

网友A:
哎……

这玩意网上一大堆,自己找去

网友B:
恩,好像前几年的电子设计大赛就有。我学校图书馆就有那

网友C:
毕业设计吧

网友D:
都什么年代了

还想着DAC+ADC+51这种方案

网友E:
DDDDDDDDDDDD

还想着DAC+ADC+51这种方案
DING!

网友F:
liangyongyiyy@163.com

同是新手,互相帮忙
http://www.dz863.com/Microprocessors/MCS-8051/DAC0832-LM350.htm
这里有个论文,参考参考吧~~
顺便请教上面两位大哥,做数控电源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G:
电阻串很多

数字开关转换,步级越小,电阻越多。不须软件。挑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