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搞不懂

楼主(2009-03-14):
书上看不懂,所以来请教了:
 其中:Ri为运放的输入电阻;Rif为反馈网络的输入电阻
       R0为运放的输出电阻;R0f为反馈网络的输出电阻
1.为什么B图在同相端加了个电阻后,就成电压串联了,我觉得还是电流串联啊:输出电压取自R4两端,当R4短路后,电流依然存在的,所以是电流。

2.A图输入电阻:Ri+Rif,因为Ri为无穷大,所以总输入电阻为无穷大
A图输出电阻:因为U2=U3=0,所以为R0//R2,因为R0为零,所以总输出电阻也为0

3.B图输入电阻:R5+Ri+Rif,因为Ri为无穷大,所以总输入电阻为无穷大
B图输出电阻:因为U2=U3,所以为(R0//R4)+(R5//R3),因为R0为零,所以总输出电阻为R5//R3

请各位老师帮忙看下,理解错的请解释下,谢谢。

网友A:
R4不是负载,短路它干吗?仔细看书,应该明白,除非是烂书

楼主:
RE

哈,翻了下书,又有了新的疑问:
  B图是电压反馈,因为输出短路后,反馈就消失了;
  但A图与B图有什么区别呢?A图也应该是个电压反馈啊?,它的输出端短路后,反馈也消失了啊?

网友A:
除非A图中将R2视为负载,否则同样是电压串联负反馈

网友B:
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

楼主:
RE

谢谢H老师,我是从书上看到的;
A图中R2两端没有标U0,所以那个不应该是负载啊...应该是个电压反馈啊?

网友C:
两个应该都是电压串联负反馈

我翻了下书,《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四版),华中理工大学电子学教研室编的。
我觉得两个都是电压串联负反馈,把Rl短路,看Rif有没有电流,有就是电流反馈,没有就是电压反馈。你图书没有输出负载,姑且认为把输出端接地,A和B反馈都没有电流,就是Iif=0.和有没有R5没关系

网友C:
另外,

分析运放要注意正确使用虚短虚断的概念

网友D:
迷迷糊糊的

糊涂了,有哪位高手来解析一下的吗?

网友E:
错了

你 连个输入阻抗都没有,在实际运用中运放会被你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