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上拉下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3-21):
如图中的上拉和下拉电阻

有人说:“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但是不懂为什么???
上拉电阻是怎么将电平拉高的???原理分析是怎样的??
下拉又是怎么实现的???

希望高手指教

//-----题目要写清楚。

网友A:
俺不是高手。

有些东西是说不明白的。

网友B:
上拉下拉电阻的问题分几个方面理解

1 以TTL器件为例,一般都是有源输出。即图腾柱输出,不是输出高电平就是输出低电平。但有的是不一定的,因为它们可能是OC输出(开集输出,相对于CMOS器件为开漏输出,即OD输出),这样,当它接到一个负载(如某器件的输入端)时,这个负责开关的管子如果是断开状态,那么,线路上的电平就会飘忽不定。此时就要加一上拉电阻锁定为一高电平(通过一只下拉电阻锁定为低电平,也可以,但由于开关导通时已经是低电平,那么应选择上拉电阻锁定为高电平)。

2 上述情况只适用于上拉电阻。涉及到下拉电阻的,就是如同你给出的图了。你的图中,两条线路A和B,一般情况下总是一条为高电平另一条低电平。与“一般情况”相对的是例外的情况。有哪些例外呢?
其实,你图中的总线是RS-485总线。当总线上各站点都释放总线时(就是平时所说的“侦听”状态),谁也不去止拉或下拉总线,结果,总线处于状态,种种干扰就可以在里面肆虐,这是要影响通讯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加上拉下拉电阻给予解决。
本例中,上拉下拉电阻不能选得太小,否则,驱动器可能带不动。当然也不能选得太大,不然起不到作用。这就是你说的限流要适当。具体可以到BB公司查看一个关于RS-485应用笔记的东西。这个东西很多,但我觉得就它最标准。

3 许多器件的输入端都要求不用时上拉到电源或地,不能悬空。但也可以通过上拉下拉电阻接到电源或地,但要注意电阻不能太大,不然起不了作用。而当其使用又是由一个OC或OD的驱动器控制时,就要加上拉电阻。这和第1条说的是一样的。

4 一些无源器件的负载可能不再需要上拉下拉电阻,如继电器的驱动。但有的为了增强可靠性,就要加上拉下拉电阻。你可以考一下HCPL-4731的发光二极管的驱动。Avago的产品。地址:wwww.avagotech.com
(注:从概念上说,二极管应该算是有源器件,因为它的特性要加电后才能体现)

除了上述情况,应该还有一些。一时想不起来了。你等别个网友回复吧。

网友B:
有的地方还要你自己落实

不要急着感谢呵

网友C:
电平与电压是有区别的1

对小信号而言,电阻的压降忽略,主要是电平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