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倍数是多少啊?

楼主(2009-03-22):
能不能帮我算下这电路放大倍数是多少?谢谢哦,希望能列出公式

楼主:
电源是6V

R2上面接6V电源,忘了说了

网友A:
大概等于8200/470

楼主:
???

那C3不是没作用 了?????

网友A:
3楼说的是直流放大倍数,

交流放大倍数为三极管的β

楼主:
那经过C4后不就只剩下交流信号了,这时候直流放大不是不起作用了

网友B:
回5楼

说法有误,三极管就是为交流小信号放大。
在没有C的情况下,R2/R3即为交流阻抗,并非你说的β,β只是电流放大系数。加入C,只是为了获得更大的交流增益而已,和R3,C并联的阻抗有关,极限情况就是等效为发射极直接到地,但是三极管的交流增益都有一个上限值。具体参考三极管的数据手册。

网友C:
很简单

直流放大倍数是8.2/0.47   而交流放大倍数查下三极管的资料就好了,应该告诉你 的三极管放大倍数

网友D:
同意3楼

用小信号分析法嘛,大概就是那么多了

网友E(2009-09-01):
那个1M的电阻有必要那么大吗?

网友F:
有一本模电书就好了,理论现在都不记得了,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