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输入疑问,请指导下

楼主(2009-03-22):
(无正文)

网友A:
R4和R7一直对Q1偏置有用

网友B:
最讨厌这种一贴多发的行为

网友C:
唉,先去看书,把基础学好!

楼主:
同意上面的,但是有点疑问

同意上面的,但是有点疑问,为什么R4 105不从D1稳压管端直接接触啊,还有就是刚测过电压,好象对音频没放大作用,奇怪了,个人感觉应该会放大,然后在给功放啊

网友D:
回去看看模电吧。

你再把图换一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