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RF?

楼主(2009-03-23):
射频(RF)是Radio frequency的缩写,表示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频率,频率范围通常从300KHz~30Hz之间。如果信息经过二次调制传输到对端。对端用反调制将信息源还原后再应用,不管频率多低,也是射频传输方式,如果没有调制反调制过程,只是将信息源用线缆传送到对端直接使用,不管频率有多高,都是一般的有线传输方式。

网友A:
有误

RF频率范围通常从300KHz~30Hz之间  ????? 肯定不对

网友B:
好象是300MHz~3GHz之间的吧

网友C:
是3G

蛋蛋说的没错

网友D:
概念错误

射频就是经过信息调制高频信号,通过天线发射到空间的电磁波,也叫载频,就是载有信息的频率。如广播电台,中波段射频频率为550kHz----1600kHz,在城市听到的调频台其载频频率为88MHz----108MHz。还有电视、电台等都是通过发射载频进行传播的。载频的频率范围相当宽,尤其是接收卫星传输的信号,其频率是以GHz为单位的。接收端接受载频信号,进行变频、放大、解调等处理,得到原来的信息。有线传输也是一样,将载频通过电缆就进行传输,省去了庞大的发射设备,可以减少空间电磁波的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