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89C2051与MAX197的接口电路应怎样连?

楼主(2009-03-09):
请问AT89C2051与MAX197的接口电路是怎样的?请各位帮帮忙,发一份给我,谢谢大家!

网友A:
2051的I/O口比较少,又不具有外部控制总线,只能模拟时序

看不出用2051有什么意义

楼主:
是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我老师叫我使用这几个芯片连

是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我老师叫我使用这几个芯片连线。我认为89c2051没有/CS、/WR和/RD几个端口,而MAX197又有这几个端口,所以我不清楚该如何连线了,请大家帮帮忙,告诉我该如何画电路图

网友B:
随便用IO连上便是

时序用软件模拟,你老师是想考察你对芯片时序逻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