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封装问题

楼主(2009-03-24):
小弟封装7805时,采用TO 220封装,在下面图中的“打开”对话框中,不知道

怎么选择了,哪位好心人能指点一下呢?

能否说说怎样正确选择Pcb文件夹里的PCBLib文件? 比如我下次要封装另外一

个元件又应该怎么选择?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我用的工具是protel dxp

2004 sp2    初学者,菜鸟问题,希望各位也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找电源或者三极管的吧。那个bridge rectifier里面或许也有

楼主:
bridge rectifier里面的是四个引脚的

看一下bridge rectifier里面的几种封装都是四个引脚的,

但是7805的TO 220封装是应该三个引脚吧,输入,输出,接地。

网友B:
个人建议还是做一个吧!

1 制作封装是必须会的
2 也可以有助于简历自己的封装库

网友C:
多半在杂零元件库

自己做,不要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