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对大家有用否?还是贴一下!

楼主(2009-03-24):
TE, ic, ST, TI, IO
常见英文缩写解释:
ASIC: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专用IC
CPLD:  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EDA: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电子设计自动化
FPGA: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现场可编程 门阵列
GAL:   Generic Array Logic.                 通用阵列逻辑
HDL: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硬件描述语言
IP:     Intelligent Property.          智能模块
PAL:   Programmable Array Logic.   可编程阵列逻辑
RTL:   Register Transfer Level.   寄存器传输级描述)
SOC:   System On a Chip.                片上系统
SLIC:   System Level IC.                   系统级IC
VHDL:  Very high speed integrated circuit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超高速集成电路硬件描述语言
电子电路英文缩写:
ALU (arithmetic logic unit) 算术逻辑单元
ASCII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
AV (audio visual) 声视,视听
BCD (binary coded decimal) 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数
BCR (bi-directional controlled rectifier)双向晶闸管
BCR (buffer courtier reset) 缓冲计数器
BZ (buzzer) 蜂鸣器,蜂音器
C (capacitance,capacitor) 电容量,电容器
CATV (cable television) 电缆电视
CCD (charge-coupled device) 电荷耦合器件
CCTV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闭路电视
CMOS (complementary) 互补MOS
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处理单元
CS (control signal) 控制信号
D (diode) 二极管
DAST (direct analog store technology) 直接模拟存储技术
DC (direct current) 直流
DIP (dual in-line package) 双列直插封装
DP (dial pulse) 拨号脉冲
DRAM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动态随机存储器
DTL (diode-transistor logic) 二极管晶体管逻辑
DUT (device under test) 被测器件
DVM (digital voltmeter) 数字电压表
DSP (digital signal procissing) 数字信号处理器
ECG (electrocardiograph) 心电图
ECL (emitter coupled logic) 射极耦合逻辑
EDI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电子数据交换
EIA (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电子工业联合会
EOC (end of conversion) 转换结束
EPROM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 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EPROM (electrically EPROM) 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SD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静电放电
FET (field-effect transistor) 场效应晶体管
FS (full scale) 满量程
F/V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or) 频率/电压转换
FM (frequency modulation) 调频
FSK (frequency shift keying) 频移键控
FSM (field strength meter) 场强计
FST (fast switching shyster) 快速晶闸管
FT (fixed time) 固定时间
FU (fuse unit) 保险丝装置
FWD (forward) 正向的
GAL (generic array logic) 通用阵列逻辑
GND (ground) 接地,地线
GTO (Sate turn off thruster) 门极可关断晶体管
HART (highway addressable remote transducer) 可寻址远程传感器数据公路
HCMOS (high density COMS) 高密度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器件)
HF (high frequency) 高频
HTL (high threshold logic) 高阈值逻辑电路
HTS (heat temperature sensor) 热温度传感器
IC (integrated circuit) 集成电路
ID (international data) 国际数据
IGBT (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IGFET (insulated gat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绝缘栅场效应晶体管
I/O (input/output) 输入/输出
I/V (current to voltage convertor) 电流-电压变换器
IPM (incidental phase modulation) 附带的相位调制
IPM (intelligent power module) 智能功率模块
IR (infrared radiation) 红外辐射
IRQ (interrupt request) 中断请求
JFET (junction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结型场效应晶体管
LAS (light activated switch)光敏开关
LASCS (light activated silicon controlled switch) 光控可控硅开关
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液晶显示器
LDR (light dependent resistor) 光敏电阻
LED (light emitting diode) 发光二极管
LRC (longitudinal redundancy check) 纵向冗余(码)校验
LSB (least significant bit) 最低有效位
LSI (1arge scale integration) 大规模集成电路
M (motor) 电动机
MCT (MOS controlled gyrator) 场控晶闸管
MIC (microphone) 话筒,微音器,麦克风
Min (minute) 分
MOS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MOSFET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FET)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N (negative) 负
NMOS (N-channel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FET) N沟道MOSFET
NTC (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负温度系数
OC (over current) 过电流
OCB (overload circuit breaker) 过载断路器
OCS (op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 光通讯系统
OR (type of logic circuit) 或逻辑电路
OV (over voltage) 过电压
P (pressure) 压力
FAM (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 脉冲幅度调制
PC (pulse code) 脉冲码
PCM (pulse code modulation) 脉冲编码调制
PDM (pulse duration modulation) 脉冲宽度调制
PF (power factor) 功率因数
PFM (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 脉冲频率调制
PG (pulse generator) 脉冲发生器
PGM (programmable) 编程信号
PI (proportional-integral(controller)) 比例积分(控制器)
PID (proportional-integral-differential(controller))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
PIN (positive intrinsic-negative) 光电二极管
PIO (parallel input output) 并行输入输出
PLD (phase-locked detector) 同相检波
PLD (phase-locked discriminator) 锁相解调器
PLL (phase-locked loop) 锁相环路
PMOS (P-channel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FET) P沟道MOSFET
P-P (peak-to-peak) 峰--峰
PPM (pulse phase modulation) 脉冲相位洲制
PRD (piezoelectric radiation detector) 热电辐射控测器
PROM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 可编只读程存储器
PRT (platinum resistance thermometer) 铂电阻温度计
PRT (pulse recurrent time) 脉冲周期时间
PUT (programmable unijunction transistor) 可编程单结晶体管
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 脉宽调制
R (resistance,resistor) 电阻,电阻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随机存储器
RCT (reverse conducting thyristor) 逆导晶闸管
REF (reference) 参考,基准
REV (reverse) 反转
R/F (radio frequency) 射频
RGB (red/green/blue) 红绿蓝
ROM (read only memory) 只读存储器
RP (resistance potentiometer) 电位器
RST (reset) 复位信号
RT (resistor with inherent variability dependent) 热敏电阻
RTD (resistance temperature detector) 电阻温度传感器
RTL (resistor transistor logic) 电阻晶体管逻辑(电路)
RV (resistor with inherent variability dependent on the voltage) 压敏电阻器
SA (switching assembly) 开关组件
SBS (silicon bi-directional switch) 硅双向开关,双向硅开关
SCR (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 可控硅整流器
SCS (safety control switch) 安全控制开关
SCS (silicon controlled switch) 可控硅开关
SCS (speed control system) 速度控制系统
SCS (supply control system) 电源控制系统
SG (spark gap) 放电器
SIT (static induction transformer) 静电感应晶体管
SITH (static induction thyristor) 静电感应晶闸管
SP (shift pulse) 移位脉冲
SPI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串行外围接口
SR (sample realy,saturable reactor) 取样继电器,饱和电抗器
SR (silicon rectifier) 硅整流器
SRAM (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 静态随机存储器
SSR (solid-state relay) 固体继电器
SSR (switching select repeater) 中断器开关选择器
SSS (silicon symmetrical switch) 硅对称开关,双向可控硅
SSW (synchro-switch) 同步开关
ST (start) 启动
ST (starter) 启动器
STB (strobe) 闸门,选通脉冲
T (transistor) 晶体管,晶闸管
TACH (tachometer) 转速计,转速表
TP (temperature probe) 温度传感器
TRIAC (triodes AC switch) 三极管交流开关
TTL (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 晶体管一晶体管逻辑
TV (television) 电视
UART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 通用异步收发器
VCO (voltage controlled oscillator) 压控振荡器
VD (video decoders) 视频译码器
VDR (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 压敏电阻
VF (video frequency) 视频
V/F (voltage-to-frequency) 电压/频率转换
V/I (voltage to current convertor) 电压-电流变换器
VM (voltmeter) 电压表
VS (vacuum switch) 电子开关
VT (visual telephone) 电视电话
VT (video terminal) 视频终端

网友A:
复杂?恐怖了点

CPLD:  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楼主:
此帖是我在别的地方摘抄过来

  如有错误,请指正,方便改正
    也让大家拥有正确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有原文比较好了

至于如何译,读者可以进一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