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倍频到1MHz,怎么做

楼主(2008-10-10):
如题,求助。

网友A:
说清楚点,什么样的要求?

输出什么要求?有什么限制?输出220V@1MHz?

楼主:
对的,输出220V@1MHz

网友A:
整个彪悍的开关……

网友B:
如果一定要是市电频率做基准,就的用锁相环了。

cd4046可以了,另配1m的分频器。市电做基准频率。

网友C:
220V@1MHz好像有点难度哦...

网友D:
航天飞机用的逆变电源?多大功率?

飞机上的是400HZ的,

楼主:
thanks

多谢各位了

网友E:
做梦去吧

220V还想要1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