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V8.02 版本 Bug

楼主(2009-03-24):
关于keil V8.02版本Bug

KEIL V8.02 版本 中  我**了 使用周期30年左右

也支持汉字 很不错

但是调试的时候我发现 不用使用memory window

这个窗口不能显示 内存地址

 请大虾帮忙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在新系统上装一下看看,极大可能是系统问题!

楼主:

谢谢 楼上的 我去实验下

网友B:
??

怎么**的?新手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C:
再换个旧点的版本吧,新版本没什么好的

网友D:
上次也用了一下。。不太爽。就没有用了。。

楼主:

这个版本是有这个BUG 的 我换了电脑也一样

关于**的问题是这样的
可以上网下一个Keil_lic_v2.exe
就可以了
这个Keil_lic_v2.exe 可以** 3.0版本的 基本8.8版本以下都可以破

网友E:
这年头都到8.18了~~~

网友F(2009-08-10):
现在KEIL都到V8.8了啊,我还还以为V3是最新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