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入元件到PCB文件时有元件丢失,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26):
我把原理图画好了,载入网络表和元件到PCB文件时一个电阻没有载入成功。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有元件号重复

网友B:
两次导入会出现新网路,就是零件重复~

网友C:
载入时有没有错误提示?

网友D:
三个原因

一是元件名重复,二事封装名错误,三是PCB库中没有这个封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