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是初学C,请教这段怎么不能运行

楼主(2009-03-31):
#include <AT89X51.h>
 sbit    p20=P2^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sbit p20=P2^0;
do {

for(a=0;a<500000;a++)
    p20=0;
for(a=0;a<500000;a++);
    p20=1;
//    for(a=0;a<200000;a++);
}
while(1);
}

网友A:
肯定能运行,除非没电

网友B:
参考一下吧!

我也是初学,无符号整型:unsigned int 范围0---65535,你的范围好像超了吧!

网友B:
你把a的值改成50000,我想应该能运行!

楼主:
谢谢啦,我回去试试吧!

网友C:
re

keil 51里,默认 int 为short,可改为long

网友D:
数字错误

int只能处理不超过65535的数字(2的16次方)改一下数字就应该可以,要是你认为延时不够可以使用嵌套

网友E:
答案

unsigned int 类型数据范围为0——65535

网友F:
RE

呵呵,低级错误!有趣!

网友G:
我前几天也犯这个错误,呵呵,我也是刚学的,确实是超过

网友H:
嘻嘻...

嘻嘻...C语言很久没用了.真怀念当年天天研究那东东...建议看看"谭浩强"的书,C语言相当不错的入门书籍...除了入门知识还包含了数据结构....真是一书两用

网友I:
我来说说

int应改为long,第一个for少了分号,还有,你的应该是延时约4秒输出低电平,再延时约4秒又输出高电平,这样的话就不必用for语句啊,写个延时子程序会好一点吧.

网友J:
这个涉及到编译器/平台有关的问题了.

每一个数据类型在不同的编译器/平台上使用时会有不同的地方.

unsigned int 在有的编译器下是16 bit,在有的编译器下是32bit

所以,一般为了可移植性都会使用平台自定义数据类型,这样才能有比较好的移植性.

比如:
#define INT32U unsinged long
#define INT32U unsigned int

在你的代码中将 unsigned int 换成INT32U后
换平台就很容易了,否则就很麻烦,特别是一个巨大的工程。